4轴NAZA飞控起飞问题

楼主(2018-06-19):
我冒推油上去飞机往一边栽倒,这个是我没设置好还是要推大油门起飞,……新手一枚

网友A:
1/2油门是降落、上升的分界点。果断点,不要太过犹豫。40%-50%之间快点跨过去,这是离地决断点。升上去1米左右就可以稳定悬停。

网友:
校准一下吧。

网友:
往一边倒肯定不是油门的问题啊。检查一下电机或桨的顺序,再校准一下电调

网友:
这跟油门没有关系,看看是不是没校准好啊!

网友:
螺旋桨顺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油门是降落、上升的分界点。果断点,不要太过犹豫。40%-50%之间快点跨过去,这是离地决断点。升上去1米 ...

学习了,我推到40多看它有点栽就不敢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