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我有个枪控,但是找不到接收机可加高频头?

楼主(2018-06-19):
能用福斯接收机吗?如题

网友:
没说清楚,谁能答你

网友A:
什么控什么接收  就算同是富斯的也不一定能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控什么接收  就算同是富斯的也不一定能匹配

我问的是能不能加高频头用福斯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