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想弄萝莉大神的飞控,出了一点问题

楼主(2018-06-19):
显示屏接上去白屏什么鬼,线路检查了n遍。另外想问问,怎么接收器驱动820空心杯。

网友A:
白屏可能供电不良,驱动空心杯,加mos或者加电调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接错不好,检查连线,

网友C:
是遥控器吧,不是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屏可能供电不良,驱动空心杯,加mos或者加电调

什么都没接,只接了12864,显示器也挺亮,是不是要买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线路接错不好,检查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遥控器吧,不是飞控吧

楼主:
今天重新买一个显示屏,在试试接上还是不是白屏,应该买3.3v的还是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重新买一个显示屏,在试试接上还是不是白屏,应该买3.3v的还是5v的

萝丽三代屏幕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没刷固件

不可能惹,我都重复刷了n遍,线也是拆了又接。

楼主:
那我就买5v的

楼主:
那我就再买一个5v的

网友E:
查看LCD屏是几v的,千万不能错了,不然一下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LCD屏是几v的,千万不能错了,不然一下就烧了

5v的,刚买了就接错了一次,稳压管很烫,不知道烧没烧,不过显示屏还能亮,就是不显示

网友F:
检查芯片线路接错没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5v的,刚买了就接错了一次,稳压管很烫,不知道烧没烧,不过显示屏还能亮,就是不显示 ...

检查线路,换个其它的固件,也许是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路过看看,帮顶了。。。。。。

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芯片线路接错没有

12864线路重新弄了很多遍,单片机是用最小系统板的,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线路,换个其它的固件,也许是固件的问题

可以换萝莉2的固件试试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换萝莉2的固件试试吗

不行,三代固件好几种了,你试试,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三代固件好几种了,你试试,也许可以

三代的遥控器固件不是只有一种 3代A版固件吗

网友:
液晶 4/5脚线对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代的遥控器固件不是只有一种 3代A版固件吗

是的,我以前刷了也是白屏换了另外的就可以了

网友H:
做了好几个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呀,严格按照教程一个步骤都别错试试,会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了好几个也没出现这个情况呀,严格按照教程一个步骤都别错试试,会了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

重新买了个显示屏,单片机也换了,如果还是不行真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重新买了个显示屏,单片机也换了,如果还是不行真不知道咋办了

好像没有必要吧,有可能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呢,查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了,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屏,按键应该有声音的

网友I:
5V屏 最小系统  接几根线  。应该不会接错吧。。。我做了几个都没问题
我用1S电池 只会白屏没显示
你试下用下载器链接电脑供电看看 有显示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像没有必要吧,有可能是单片机没有工作呢,查下单片机是否正常工作了,正常情况下即使没有屏,按键应该 ...

我啥都没接,只接了显示屏,看不出工作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I:
5V屏 最小系统  接几根线  。应该不会接错吧。。。我做了几个都没问题
我用1S电池 只会白屏没显示
你试下用 ...

工具没拿到学校,星期五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啥都没接,只接了显示屏,看不出工作了没

可以把菜单键先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图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给意见,我拿了开发板,然后买了新屏,已经成功点亮了

楼主:
原来的屏也没坏,真的是以为供电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屏也没坏,真的是以为供电问题

原来是什么原因找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来是什么原因找到了吗?

垃圾最小系统板的问题

网友:
材料已到,明天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