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泡泡老师,F3飞控通电后无法连接调参软件

楼主(2018-06-19):
F3飞控,已经刷入inav 固件,设置到接收机的部分,需要上电,但是上电后就无法与地面站建立连接了
有时候会提示通讯错误,一旦拔掉BEC 就一切正常,这该怎么处理呢?

补充内容 (2018-7-19 13:14):
已知问题所在,接OSD无法正常上电

补充内容 (2018-7-19 13:15):
连着OSD无法上电调试,必须拆掉才可以!

网友:
驱动安装问题

网友:
我见过成品飞机有这个功能,就是你说的这样。需要一根跳线插在飞机上才能连接。

网友(2018-09-12):
OSD和USB要抢战中断,必须把OSD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