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往一边飘飞,炸机

楼主(2018-06-20):
摇杆不受控,飞机往一边飘飞,画了一个大圈就不见了。详情:室外GPS模式下无法解锁(换了两台手机都是如此)。后强行在光流模式下飞出改成GPS,飞出几秒后,摇杆不受控制;APP端显示GPS有信号。(已做过地磁校准,只不过比平时测的几次时间都要快)

网友:
很棒,学习了。嘻嘻嘻嘻。

网友:
唉,这个论坛除了几个机器人顶帖,几乎没人了。。。。

楼主:
新软件A测试问题
1、飞行器GPS模式下无法解锁起飞;(由于飞行器GPS模式下无法起飞,后尝试在光流模式下飞出再转GPS模式后,致使飞机飘飞、丢包炸机,飞机飞丢。)——分析原因为:新软件设置的地磁校准过严,去除地磁校准。
新软件A-1(更改地磁校准后)测试问题 飞行器2台(白、灰色)
1、灰色飞行器,临近低电状态,亮暗交替现象明显;(共测2块电池,每块电池都有此现象)白色飞行器,暂未看到。
2、概率性出现虚影、马赛克、蓝屏现象;相比于之前版本,出现概率较低。
3、灰色飞行器机身散热处相比较白色飞行器发烫严重。——后续监控
手柄及APP摇杆测试问题
1、手柄及APP摇杆打杆概率性无反应、卡顿(具体情况,顺砾郑总亲自体验过)
相机视频问题点
1、白平衡偏色,偏蓝;
2、图像色彩还原较差;
3、图像饱和度较低;
4、图像清晰度不高;
5、图像整体亮度偏暗;
6、图像存在蓝紫边现象;
7、镜头景深不够,远景模糊
新寄样机硬件、包装问题点
1、一个充电器接口对应不上,无法充电。
2、一个外包装已损坏。

网友A:
现在飞,卫星少于10颗都不飞的,飞走了多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飞,卫星少于10颗都不飞的,飞走了多难受

这版软件没有星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