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显示屏

楼主(2018-06-20):
咸鱼收的sky702双接收图传显示屏,上电后白屏,拆了看不出来啥问题!求助是什么原因,如何修复?

网友A:
可能是图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图传问题

谢谢,已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

谢谢,已修复

网友C(2018-09-06):
引用 楼主:
谢谢,已修复

什么问题啊,我的屏幕也是光有雪花,接了视频线也没图像!分享一些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问题啊,我的屏幕也是光有雪花,接了视频线也没图像!分享一些经历

我的是显示屏自带的双接收,拆开检查电路板一个电阻开脚,电烙铁伺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