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one的复活之路

楼主(2018-06-20):
前一段时间nbone飞控油门输出没有信号,咋么调整电机也不转,今天苦思冥想一定让它转起来,想了一个方法,把接收器的油门输出接一个y线,一头接飞控,另一头接电调,一接上电调就滴滴响,一推油门电机也转起来,转动飞控,其他几个通道舵机也动,这样虽然没有定高模式,但有自稳模式,飞控也不用扔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输出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输出油门

飞控输出端没有油门信号,原因一直没查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输出端没有油门信号,原因一直没查明!

在手动模式下,油门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动模式下,油门校准

手动模式,插电,电机都没有叫声,没反应,无法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模式,插电,电机都没有叫声,没反应,无法校准。

我的就是这样搞定的,可能你的坏了

网友(2019-05-16):
这样的话,电机会一直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