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滤波器到底有什么用?看看使用效果对比

楼主(2018-06-21):
很多模友经常会问到底给图传安个滤波器值不值,看看视频,自己判断吧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3NjU3MzAyOA==.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A:
正需要,谢谢分享。但是什么样的滤波器呢?35v1000uf电容?

网友:
同问  如何选择适合的电容呢

网友:
图传不是自带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谢谢分享。但是什么样的滤波器呢?35v1000uf电容?

电容滤波确实很多模友在使用,但关于参数如何选择没有经验,一般小的穿越3S用1A的滤波器足够了

老外滤波器接线说明介绍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Y3NzA5OTg5Mg==.html?spm=a2hzp.8244740.0.0

网友:
主要还是电源不给力

网友:
用过的确很给力,画面干净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滤波确实很多模友在使用,但关于参数如何选择没有经验,一般小的穿越3S用1A的滤波器足够了

老外滤波 ...

谢谢解答。有谁用过,发个图看看呗。我现在用的foxeer的TM25图传加foxeer摄像头。摄像头带测动力电电压及OSD。现在是摄像头直接和分电板上的电源电压相连,就出横纹。如果和图传输出电源或分电板12v相连就无横纹或很少。求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