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控解锁怠速问题

楼主(2018-06-21):
使用Pix mini刷的APM:Copter 3.5.4的固件,飞控解锁后电机没有出现怠速,在MP里已经将MOT_SPIN_ARMED的值设置为非0,电机还是没有出现怠速运转,求指导!!!

网友:
设为0肯定没怠速,设成70试试

网友:
解锁以后就怠速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没怠速才郁闷呢

电调校准过没有

网友:
解锁以后不就是怠速了嘛!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我是换了个电调才解决的,后来才知道那个电调即使设置了怠速也没有用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把你说的那个值设置到70-150左右就行了,慢了就高点,快了就低点

网友(2018-09-30):
飞控解锁怠速问题 飞控,电机,固件,APM 作者:BetterMan 4660 没有怠速咋理解?是解锁电机彻底不转?这样的话你把你调零那个参数设置70以上试试看!要是理解成解锁就正常狂转,那就从电调校准做起吧,把电调刹车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