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飞行软件

楼主(2018-06-21):
我下载的凤凰飞行模拟软件在台式电脑可以安装!安装到我的笔记本显示与windows不兼容。哪位仁兄有过这样的经历。帮个忙指教一下

网友A:
右键图标选择兼容模式看看可以吗

网友B:
我有过,我刚开始不是显示不兼容,显示丢失某个dll文件,然后我修复后才显示不兼容。我最后卸载了,后来我无意中连着网重新安装后就没有这些问题了。

网友C:
系统问题吧  我64位的系统也装不上

网友D:
凤凰5安装完以后,到安装好的程序目录下能找到一个setup文件夹,里面有个dx开头的安装包,装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5安装完以后,到安装好的程序目录下能找到一个setup文件夹,里面有个dx开头的安装包,装一下就好了 ...

我重装了一次可以了!但是不会调节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问题吧  我64位的系统也装不上

不是系统问题!应该是我安装的时候缺失文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过,我刚开始不是显示不兼容,显示丢失某个dll文件,然后我修复后才显示不兼容。我最后卸载了,后来我 ...

不是系统问题!应该是我安装的时候缺失文件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5安装完以后,到安装好的程序目录下能找到一个setup文件夹,里面有个dx开头的安装包,装一下就好了 ...

现在可以用了。你有调节遥控器的视频或者文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图标选择兼容模式看看可以吗

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用了。你有调节遥控器的视频或者文字方式?

我没看过视频

你先找遥控器说明书,一般会有模拟器模式,或者学员机模式,或者PPM输出模式,包括接线,遥控器设置正确后可以看到USB那个设备上的灯慢速闪烁,说已经接收到遥控器信号了。

软件的话就按向导走就行了,走完一边后找个模型停在跑道上动动各个舵,看有没有反的,有反得找到遥控器通道映射菜单,选择你向导最后保存的遥控器文件,把对应通道的反相勾上一般就可以了,很少有通道不正确需要手动调的,不过也很简单。

网友(2018-08-29):
路过,拿币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