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哪里买这个的配件嘛?机身炸煉

楼主(2018-06-21):
(图片)

网友A:
这个公司出的没配件,就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司出的没配件,就整机

这就很坑了

网友B:
这种炸鸡都是直接胶水粘,实在炸的烂了就重新买一套空机呗,只是不单卖机翼什么的,整套空机又不是不卖。

网友:
我有整机,要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炸鸡都是直接胶水粘,实在炸的烂了就重新买一套空机呗,只是不单卖机翼什么的,整套空机又不是不卖。 ...

我有个空机,换新的了  就是中间连接机翼的连接杆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炸鸡都是直接胶水粘,实在炸的烂了就重新买一套空机呗,只是不单卖机翼什么的,整套空机又不是不卖。 ...

就是缺一个小零件

网友B:
碳杆杆或者碳管买同样规格的,然后回来自己按原来长度锯一段就行,各种规格的都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杆杆或者碳管买同样规格的,然后回来自己按原来长度锯一段就行,各种规格的都有卖的 ...

恩,我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