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切gps定高飞机油门自动变大飞机猛的上升

楼主(2018-06-22):
哪里可以设置gps定高不用升高度,飞机有多高就定多高吗?

网友A:
正常来说定高模式,油门杆在中点附近就是定高的,不过气压高度计容易受气流影响会上下跳。无风天气很稳定。

另外就是检查下重新校准遥控,看是不是油门通道的行程不准确。

网友:
以前用apm切换定高后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定高模式,油门杆在中点附近就是定高的,不过气压高度计容易受气流影响会上下跳。无风天气很稳定。 ...

我飞2米左右然后切gps定高然后飞机猛的自动加油门上升,可以不用他上升就定在原位置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2米左右然后切gps定高然后飞机猛的自动加油门上升,可以不用他上升就定在原位置上吗?

正常就是那样的,你接地面站检查一下吧,首先看看遥控器的油门居中的时候,对应里面通道是否居中,然后看看高度值是否稳定。

还有,你切定高前是什么模式,当时油门在什么位置,

如果你配的重了,动力不是特别足,导致你之前油门在高于一半的位置切定高肯定会往上跑。

定高模式就是油门控制垂直速度,接近中间的位置是定高的部分

网友:
请问到底是什么模式gps模式还是定高模式

网友:
楼主这个我也遇到过,建议飞控气压计那里加块海绵。另外,切换定高以后,把油门拉到50%,

网友:
不会很精准的,误差肯定有

网友:
apm 都没有多大意义了

网友(2018-07-26):
楼主这个我也遇到过,建议飞控气压计那里加块海绵,效果好些但还是会上下窜。

网友:
气压计附近有正压力

网友:
最近刷的固件把?|现在都这样了 我也很纳闷 一旦切了任何一个GPS干预模式 都会上升而且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