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23):
买的二手穿越机,今天把一个电调烧坏了。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电调,只知道电调是20a的。想问问大佬我随便买一个20a的有影响吗,会不会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小蜜蜂20安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蜜蜂20安电调。。

是小蜜蜂的吗

网友:
貌似不是,只要通信协议兼容,都是bls的话,若非高手高手高高手是感受不到差别的。

网友:
问卖家吧。不然呢?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谷秀20a

网友:
有一定影响哦。

网友:
如果电机型号一样,牌子不一样,能通用吗

网友:
电子设备还是别买二手,都是消耗品

网友:
问买卖家,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不是可以用BL地面站(电调的地面站)可以看的吗

网友:
不容易感觉太大问题吧

网友:
据说协议相同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