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忙分析下问题的所在,

楼主(2018-06-23):
四个电机输出相差这么大,虽然都说飞控能解决但是强迫症严重所以一直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水平我校准了是在我家楼房里面校准的这种地面应该还是比较平的,大家说说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
赶紧来人帮分析四个电机输出怎么差距这么大,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赶紧来人帮分析四个电机输出怎么差距这么大,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啊

遥控校准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校准再做

这个输出会跟遥控有关系?不会吧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情况,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正常的,你肯定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解锁看的转速,从图一图二也明显能看出来油门推得比较大了,虽然电机显示输出不一样,但是apm等飞机起来之后就会自动调整,确实也能稳稳飞起来。深度原因还请大神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