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的GPS改成NAZA使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8-06-23):
http://cache.baiducontent.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c619fda027fa3c215cc791d1b0731b0ed3022660fd5c07c6616af3f5ffdf04071200357eddd97d65ddccf852f5bde666f2540914064851eabc81023c725841fb4ef4fe8e6a37ac0b9d2a28a1612&p=882a9537c8904ead1cf5e6261c&newp=9f64c64ad49511a058a4f8294253d8224216ed633ed3c44324b9d71fd325001c1b69e7bc23261706d7c0796c00a44b5cecf43c78341766dada9fca458ae7c47e&user=baidu&fm=sc&query=naza+gps&qid=ddef3c9900036b21&p1=1
各位DALAO,求助,我按照这篇帖子的步骤出现了问题。。。。NAZA的地面站没法检测到GPS
同时我在ARDUINO的串口监视器里看到了如下

--------------------------------------------
APM 2.6 to Naza GPS adapter v20160130_0000
--------------------------------------------

GPS Initialization
------------------
Checking module version...
Trying at 57600 baudrate: UBX message Class = 0x0A, Id = 0x04) sent, waiting for response... timeout!
RETRY: UBX message Class = 0x0A, Id = 0x04) sent, waiting for response... timeout!
RETRY: UBX message Class = 0x0A, Id = 0x04) sent, waiting for response... timeout!
Trying at 9600 baudrate: UBX message Class = 0x0A, Id = 0x04) sent, waiting for response... MON-VER received!
1.00 (59842)
ERROR: Unknown module series!

请求各位祝我一臂之力

楼主:
网址请各位自行复制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百度搜索
低成本自制NAZA   然后点击下面的快照就行了。。。

楼主:
可恶的域名劫持,每次直接打开都会遭到劫持,进到一个赌博网站里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恶的域名劫持,每次直接打开都会遭到劫持,进到一个赌博网站里头

网页另存为,再点开就可以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页另存为,再点开就可以看了

我是直接打开快照看

网友B:
嗯。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呢。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套呢。安全

刚好有一个6M的GPS,不想再买,太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好有一个6M的GPS,不想再买,太浪费

m6扔了吧,必须上m8......上罗盘没有?没罗盘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扔了吧,必须上m8......上罗盘没有?没罗盘不工作

带罗盘的,一定要M8N吗?

网友:
是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我的也是57600才能烧录,但是飞控识别不了,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请给我QQ号

网友:
请求支援

楼主:
M8N也失败了,这个项目楼主已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