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有刷电调是多大电流的?

楼主(2018-06-23):
安照萝莉大神的帖子,自己做了个大电流版有刷电调。104W的单片机,IRF1404的MOS管。请问一下这个电调的最大电流是多少A的?
还有这个电调做好后我用2s的电池380的电机,测试了一下,感觉转速并不是很快。
请大神解惑!!!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帖子好像有公式算多大电流

网友A:
2s的确不行,我用3s转速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的确不行,我用3s转速杠杠的!

等电池到了,试一下3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电池到了,试一下3S的。

嗯嗯,3s都不敢全油萝莉有刷电调是多大电流的? 电池,电调,电机 作者:昶春斋 2754 ,怕电机受不了。

网友:
2s加180电机很不错的

网友:
不好意思,小白请教想180、380电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8-08-28):
看了好多也没搞明白,到底是几俺的

网友B:
不知道,我做的全N有刷,775电机,4S全油门没什么压力

网友:
固件怎么弄得,可以变管子的型号吗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我做的全N有刷,775电机,4S全油门没什么压力

请问下做是多少A的?有零件清单?谢谢

网友:
就是按照教程清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