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电压监测

楼主(2018-06-23):
地面站的电池监测器显示检测到的电压只有0.2V左右,使用的电池有十几V,换过电池,也换过PM,还是同样的情况,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什么地面站?那家的飞控?啥传感器?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地面站?那家的飞控?啥传感器?怎么设置的?

地面站用的Mission Planner,飞控是pix mini,你指的传感器是哪个?

网友:
他说的是电压传感器

网友:
也叫电流计

网友:
没有这个传感器就没有电压

网友:
看看电流和电压信号线接反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