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连接不了调参软件

楼主(2018-06-23):
提示串口打开失败,连接电脑后有一个连接的提示音,之后还有一个拔出的提示音,有知道什么原因的吗,是驱动的问题吗,目前f3可以正常连接,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
你的cc3d刷过bf?

网友A:
搜搜泡泡老师的视屏看看吧

网友:
不懂帮顶一下

网友B:
CC3D 已經過氣了,好多軟件都不支持它的了,

最近看到有已刷BF 固件的CC3D 在出售,可能是最後的一款CC3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 已經過氣了,好多軟件都不支持它的了,

最近看到有已刷BF 固件的CC3D 在出售,可能是最後的一款CC3D ...

是的,这个就是几年前的飞控,估计是版本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搜泡泡老师的视屏看看吧

嗯嗯,看过了

楼主:
cc3d专门的调参软件是啥,有知道的吗

网友:
上泡泡那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专门的调参软件是啥,有知道的吗

OP调参软件

网友C:
我也出现你这种情况了  刚才都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出现你这种情况了  刚才都可以连接

我的cc3d没刷bf,用cc3d的调参软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