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连接bf无法识别通道

楼主(2018-06-23):
f3飞控,刷bf3.3.3,连电脑蓝灯常亮可以连接软件,可以正常刷机,电机在调试页面可以解锁转动,但是在软件接收机调试选项下,无法识别遥控器通道,拨动遥控器摇杆,软件上的通道不动,请论坛的各位前辈支个招,另控是睿思凯x7,接收机为x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打开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打开了啊!

开了吗,开的哪一个?UART1还是UART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了吗,开的哪一个?UART1还是UART2?

uart3啊?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
不是都用CF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同求

目前没有,显示飞控在瘫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