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没有bug的f4飞控

楼主(2018-06-24):
买了2块f4飞控,一款标准f4,一款f4AIO
LED配置都有bug,CLI命令把LED换到pwm6,
虽然LED工作是正常了,但是电机抽风。
不开启LED正常飞行。应该是通病求解决方案,或者推荐好用的f4飞控

网友A:
何为标准F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为标准F4

OMINIBUSF4

网友:
没用led的路过啊

网友B:
你说的是固件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固件问题吧

不存在固件,bef3.0到buf3.5.1都是一样

网友C:
试问如何把LED换到PWM6?输什么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问如何把LED换到PWM6?输什么命令?

LED改PWM6命令   resource led_strip a8

网友D:
我也是开启了LED就没法用Dshot,不过换其他协议还算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开启了LED就没法用Dshot,不过换其他协议还算能正常使用。

那么重点来了,电调是不是用的银燕紫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改PWM6命令   resource led_strip a8

谢谢

网友:
bug应该是固件的问题。反正买最贵的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
你的motor是不是有一个也占用了a8信道,所以导致抽风?

网友:
玩的都是cli,牛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