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老魔子,大手子,老师傅们

楼主(2018-06-24):
请看图,这两个哪个更适合改装,哪个更好飞?
红头壳123/ 74的体形,翼更厚,V型翼,全重188克,无碳杆
黑头壳121/84的体形,翼薄,梯形翼,有碳杆,全重160 这两个手抛大概都能飞个几十米, 但优于我之前的两次改装失败炸鸡的经历,让我的信心走了些许动摇,故来请教,,我全设备加电池170克的情况下,哪架更适合腰推呢?我新手对前拉有恐惧,在之前几次的制作失败经历中,我用的都是腰推,每次都是抛出去在空中机体左倾翻转倒飞,然后机背对着我的方向垂直头插地,这次我真的想飞起来啊…… 希望路过的朋友能不嫌验证码的麻烦,动动金手留下宝贵的指导与意见,你的帮助将是我在航模路上最大的动力!

网友: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手抛

楼主:
120的这个翼召,用多大的电机多大的桨比较合适? 我每次不论怎么调整电机的推力线,如何左右倾斜,都抵消不了反扭,上天就翻更头,成品机的腰推看起来只有一点上翘,几乎看不出来什么左右倾斜,是如何做到抵消反扭平稳飞出得呢?

网友A:
同为新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为新手,帮顶

多谢多谢

网友B:
改前拉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前拉非常好

如果改前拉的话,多大桨合适呢?

网友C:
这是手动动图么

网友D:
干嘛非要拿手抛机改    同样的钱买套kt机早就上天了,,,

网友E:
越小设备越贵  用普通便宜的设备去改小飞机/超轻机,结果出来的都是超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手动动图么

哈哈,发不好视频和动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非要拿手抛机改    同样的钱买套kt机早就上天了,,,

我这三个大手抛才120块钱,够我折腾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越小设备越贵用普通便宜的设备去改小飞机/超轻机,结果出来的都是超重机 ...

哈哈,你说的对,49翼的被我改完230多克…… 同设备换到120翼展的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我改的

也是5030桨吗

网友:
lz买个冲浪者,飞溜了以后再改手抛吧。翻跟头最大的可能有俩,一是重心还是靠后了,大胆靠前;而是平尾安装角度问题,建议至少要跟机身轴线平行,或上翘个一两度

减重啥的不说了,我的双发双舵机做到95g还只是能飞而已,lz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