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解不了锁

楼主(2018-06-24):
图上ATTI有个叉啥意思?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

网友:
换个新的吧,没修头。

网友:
换f3吧,f3都很便宜了,调试也很方便

网友:
刷bf就很容易解锁了

网友:
mpu6000凉了 要么就是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加速度计的问题

我检查了一下,发现少了一个贴片电容,焊上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