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APM漂移

楼主(2018-06-24):
发现问题可能有个电调坏了,电调是FMT30A的,3号电机的电调发热,只要通电就热,烫手,首先电调品牌就不认识,电调热电机有可能能丢转,解锁是3号电机有时不转,推油门就转,电调位置电机都换过没有什么变化,任然它热,求大师们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飞控调平  电机座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调平  电机座调平

都调过了不管用,电调换位置原来热的换到那里哪里热

楼主:
大家都来关注下呀

网友B:
看看發熱電調接綫是否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發熱電調接綫是否接好。

老板指的哪里,换过位置了还是它热

网友:
路过我的f550 apm是2号电机特别烫,一直没管

网友:
有可能电机问题都换了

网友:
那就是電調有問題了。換電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