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求一个萝莉飞控空心杯驱动电路

楼主(2018-06-24):
求一个萝莉飞控空心杯驱动电路.

网友A:
空心杯就用几个mos驱动即可…话说萝莉还有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杯就用几个mos驱动即可…话说萝莉还有飞控

不理解你说的 萝莉还有飞控

网友B:
好像罗丽飞控需要配二代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罗丽飞控需要配二代控

网友:
接收机不是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表哥

(。ӧ◡ӧ。)

网友:
接收机是飞控的上一级

网友(2019-10-04):
好。顺便学会了。接收机驱动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