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x9d plus

楼主(2018-06-24):
最近想入一个这遥控器,用什么接收机飞穿越比较好呢?求推荐。就是距离能够飞个1公里那样的就行

网友:
上闲鱼收一个X9D+就可以啦,可玩性很高。

网友:
x9dp就可以了,不过一般接收机都宣称可以飞一公里,不过都是在很空旷,无干扰的情况下,如果你玩穿越机一般不会飞那么远,四五百米最多了,如果玩固定翼远航,可以给x9dp配个R9高频头,十几公里都没问题

网友:
XM+接收机,穿越专用

网友:
xm+不错,xm就是垃圾

网友:
XM+接收机   安装的时候记住2根天线成90°
然后现在XM+新出厂的有可能依旧不带RSSI固件  你需要查下XM+ RSSI 固件这些关键词
在设置好了后就可以在图传上看见RSSI信号强度了

网友A:
普通接收机如果在复杂环境下都飞不了1公里
开阔地收各种影响也达不到
如果不追求R-XSR接收机足矣
如果需要更远就用外置高频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接收机如果在复杂环境下都飞不了1公里
开阔地收各种影响也达不到
如果不追求R-XSR接收机足矣

好的。谢谢兔蛋

网友:
frsky xsr也可以

网友:
穿越飞一公里还是很危险,除非对该地点环境了如指掌。

网友B:
穿越机还是飞高点比较好,远距离怕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还是飞高点比较好,远距离怕回不来

应该差不多

网友:
飞这么远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