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 r12dsm

楼主(2018-06-24):
我两架飞机都用这个遥控和接收机,飞着飞着老是不受控,飞机要么平着向前飞,要么一边倾斜不受控制,然后炸机,有时候飞500米也没这情况,有时候飞50到100米就出现这情况,这是哪里的问题呢,求大神解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升级一下遥控器的协议。

遥控器有两三年了,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A:
返厂升级一下遥控器的协议。

网友B:
什么飞机  也有可能飞控有问题呢

网友:
或者遥控和接收  拉拉距离试试

网友:
难道是短距离信号阻塞?那也应该是1米以内才阻塞啊

网友C:
电机轴承是不是容易进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承是不是容易进灰

你在想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  也有可能飞控有问题呢

飞控应该没问题吧,两个飞机都是这样,飞控用的都不一样

网友D:
这可能是飞控受高频震动产生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有两三年了,应该不可以吧

升级到AT9S的协议,我升级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是飞控受高频震动产生的问题

飞控减震做的还可以的

网友:
换乐迪的双接收

网友:
可能和飞场有关系,我有个别的牌子的枪控,玩车,几辆车都在同一个地方失控,哪怕车子就在面前,后来知道那里下面埋了电缆,而正常100迷都不会失控…我也有个乐迪的板控,在农村飞三百米左右才rssi报警,在城里一个地方百米高楼就突然失控炸机,还有个地方也是每次飞过rssi突然为0,旁边十米还有20-30的rssi,但是飞机却又还能坚持不失控

网友:
百慕大三角

网友:
我的也会这样,有大佬叫我提升gyro update frequency和pid loop frequency两项
百度意思是陀螺仪更新频率和pid回路频率,一直没时间也没弄,不知道

网友:
乐迪也就这样了,我曾返厂升级过,但升级以后感觉更糟糕了,说实话其实我挺喜欢乐迪的,入门控就是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真容易失控,遥控距离差,换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