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难尽啊

楼主(2018-06-24):
完完全全新手,买之前练过模拟器,实飞冲浪者连续炸机2天,修修补补,第3天成功起降,第4天飞就嘚瑟了,飞过头顶绕身后,身后有高楼。操作不到家,然后日大地,花牌电池装机头,电池撞变形嗝屁了。。。还买了b6充电放电的保养。。。伤心

网友A:
都有这个过程,稳定一段时间还会再次嘚瑟,不过技术已经进步了

楼主:
我用了朗宇2212的2450kv,感觉飞的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这个过程,稳定一段时间还会再次嘚瑟,不过技术已经进步了

胶水胶带修的不能在修了,估计在日次大地肯定嗝屁退役了,现在打算入赛斯纳182空机说是耐炸就是废浆不废电池

网友B:
用个瓶子套在机头上,特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个瓶子套在机头上,特耐操

我用了,日大地日的厉害了,震内伤了

网友:
纸飞机应该会好飞些吧

网友:
建议再入冲浪者继续练习,现在上塞斯纳太早。耐摔板机好处是好修便宜,但是也有坏处,手上动作太大,容易养成坏习惯
lz有俩问题,第一修机技术需要加强,仅从第一张看鸡头没多大事,但是修理方式有些简单粗暴,效果不好;建议开水重塑型+泡沫胶加纸胶带定形,可以修到除了缝几乎看不出来,最差也可以外场热熔胶解决
第二,不飞头顶,不飞身后,遇到救不起来的情况收油稍拉杆(最后一项仅供参考冲浪者),炸不了太厉害的。lz多潜水看看其他魔友从新手到如门的经验,有很多营养(比如工具,胶水,等等)

网友:
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吧

网友:
先用热水泡机头,泡沫会慢慢恢复,再粘起来就好

网友:
塞斯纳对于新手来说,那方面不好控制。

冲浪者没有起落架,也不好装,装了也不好看。

网友:
楼主这修机方式真粗暴啊……

网友:
电池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