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niio 上传出错 怎么办?

楼主(2018-06-24):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ardunio的问题,现在我手上有三块板子,分别是nano 、D1和UNO,其中UNO可以正常使用,但是nano 和D1在接入电脑时可以检测到相应的com 口,但是使用ardunioIDE编译时成功,上传是出错。能用的UNO板在设备管理器中直接显示具体的板子名称(UNO R3),但是轮到nano则是USB  Serial Port,而D1板子则显示USB SERIAL CH340.开始怀疑的是驱动问题,于是按照太极创客的教程重新安装了CH341SER.EXE,并重启电脑,但是问题依旧。请问各位大神,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先试试上传最简单的一段代码试试

网友:
图片报错看不清楚,能贴上来吗

网友:
用过UNO也是能显示名字,还用过mini pro需要下载器,下载的时候还得按一下按键

网友:
工具里面板子选对了没

网友:
好复杂,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