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182

楼主(2018-06-24):
准备买赛斯纳空机,现有好盈电调40a,银燕金属舵机,电池花牌3s2200, 电机朗宇2212 2450kv。   电机要换打算换新西达,用2212 1450kv还是2217 1500kv?  就怕2212 1450会不会动力不够?新手冲浪者快炸烂了打算换

网友:
多买几个电机。前置电机每炸必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买几个电机

不是单单废浆吗。。。电机也废。。。

网友:
买2217  KV1500的电机合适

网友:
2217好一些

网友B:
上个帖子回复lz了,既然新开帖子,那也权且说下,建议朗宇2216,理由是电机输出轴结构不那么容易炸坏,坏了也能单独换。xxd的2217也用过,给我空中拉烟了,心里有阴影

塞斯纳md的用来练习最好了,空机便宜好装。直接来两套空机一起装好,一套电装(舵机可以两套),一架炸了电装摘下来换另一架继续飞。电机固定座木板少胶,炸了可以卸力,热熔胶粘回去分分钟

但是还是建议暂缓上塞斯纳,起飞降落比平飞要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帖子回复lz了,既然新开帖子,那也权且说下,建议朗宇2216,理由是电机输出轴结构不那么容易炸坏,坏了 ...

2217能用8060的6mm孔吗?

网友C:
感觉前置电机费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前置电机费桨

浆毕竟算便宜,模友送了我好多8060的6mm孔的两叶浆,能装2212的不知道能不能装的上221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帖子回复lz了,既然新开帖子,那也权且说下,建议朗宇2216,理由是电机输出轴结构不那么容易炸坏,坏了 ...

冲浪者不耐炸啊。。

网友D:
2216配上8寸的螺旋桨,妥妥的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浆毕竟算便宜,模友送了我好多8060的6mm孔的两叶浆,能装2212的不知道能不能装的上2217的

没用过17,xxd2217轴好像是4mm,子弹头需要换

网友:
XXD拉烟神器啊

网友:
郎宇  2216   1400 8寸桨

网友E:
我就是塞斯纳,卖家说2212.1400能飞,结果扎烂了还没起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塞斯纳,卖家说2212.1400能飞,结果扎烂了还没起飞过

我今天刚飞。。。炸鸡5次是腾空左偏低头炸鸡,就一次飞起10多米高也是往左飞,然后挂树上了  ,真耐炸。没工具调解。。明天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不耐炸啊。。

怎么说呢,看怎么炸吧。鸡头比较脆弱,罩饮料瓶好很多

网友(2021-10-18):
引用 网友D:
2216配上8寸的螺旋桨,妥妥的有力

我现在用3136+10寸,猛得一比

网友(2022-02-02):
小手一抖,牛币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