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值

楼主(2018-06-24):
船模,的电机kv值高好还是低好!,要玩速度与激情的船

楼主:
谁有船模的QQ群,麻烦分享一下

网友:
要玩速度就买高KV电机

网友:
大电调高KV电机

网友:
基本上船身的選擇應該是最先考量吧!?
之後再依照需求選用馬達電變...
KV值越高相對轉速越快扭力相對越低...
跟玩飛機一樣~高速高KV配小槳...
不過如果單純一昧追求速度...
應該很快就覺得無趣了吧...
以上是小弟爬文的個人淺見...
供您參考^^!!

网友:
搞KV走起

网友:
高KV,爆发

网友:
必须得高KV啊,低KV玩不了速度与激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kv

谢谢

网友B:
看多大的船,电机。
一般电机,KV值低一点建议KV值2000左右,配大桨,可以4S以上锂电,暴力速度快。这里要考虑船的整体重量,不然推力不够没速度。转速再高都是无用功,电机还发烫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多大的船,电机。
一般电机,KV值低一点建议KV值2000左右,配大桨,可以4S以上锂电,暴力速度快。这里要 ...

谢谢你了

网友:
先尺寸 再功率 最后看kv和电压 只能说 相同规格用相对高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