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S刷写固件教程

楼主(2018-06-25):
AT9S因为中文彩色大屏被大家喜欢(其实主要还是便宜)。商家也非常的良心,对这款遥控器一直更新。增加了不少功能,有一个电脑和一个安卓数据线就可以通过刷写固件来升级遥控的功能。下面我就开始跟大家讲解该怎么操作吧。
at9s默认的系统版本是1.2.6。用出厂版本的固件根本无法发挥遥控器的性能,最主要的是通道只有十个。
这个是目前最新的版本,1.7.7功能增加了不少。最实用的就是通道变成12个
其实加乐迪的官方群群文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群号码自己搜吧,感觉我发出来就跟打广告一样。我把固件和所需要的工具都传到了我的百度云盘上。不加群也可以下载,下载链接在文章最后。PS:安装驱动和刷写固件都是需要管理员权限的。
首先在关机状态下用安卓数据线,把遥控器连接到电脑
之后开机,正常情况下,屏幕是不亮的,而指示灯是闪烁的。
遥控器成功连接到电脑之后打开zadig,正常情况下出现安装驱动按钮(我的电脑已经安装过驱动,所以显示的是重置驱动),点击安装驱动按钮,就可以安装遥控器,连接电脑的驱动了之后关闭就好了。
AT9_update.zip压缩包解压出来就是遥控器升级的程序,驱动安装好了,打开USB-util用它就可以方便的给遥控器升级固件。
打开软件界面会提示“Device connected",点击”choose"键选择要升级的固件后。然后点击"download"进行升级,完成后会提升“download OK"。拔掉数据线即可正常使用。
完成这一步,你已经成功的升级了你的遥控器的固件。最后祝大家爽飞不炸机。
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jdSmwd64L1oYd_75PqEuw
密码:1sbx
你的回复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A:
硬件再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再做好一些

其实很期待出一个中文彩色触摸大屏安卓系统的遥控器。天地飞都出新品了,乐迪好久都没有出新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期待出一个中文彩色触摸大屏安卓系统的遥控器。天地飞都出新品了,乐迪好久都没有出新品了。

彩屏不实用,做到稳定不失控就好了

网友B:
稳定最重要 花哨的功能 可以放一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定最重要 花哨的功能 可以放一放

发出来的固件都应该是测试过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出来的固件都应该是测试过的

我是指你说的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指你说的触摸屏

你可以参考一下FUTABA 18那个屏幕多爽啊

网友C:
要一个多功能通用安卓系统

楼主(2018-08-20):
引用 网友C:
要一个多功能通用安卓系统

我也是,但是那样的遥控器好贵的。

网友D(2019-02-03):
触摸屏还是算了吧,皮实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还是算了吧,皮实最重要

福特吧16和18,FSi10和NV14,天地飞ET07和ET12几乎每个厂家的高端遥控器都是触摸屏到,然而乐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