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摄像头

楼主(2018-06-25):
汽车后视镜的摄像头可以改到飞机上吗

网友A:
不行,反应慢

网友B:
模拟摄像头 哪有反应快慢一说 要注意的是倒车镜头的图像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摄像头 哪有反应快慢一说 要注意的是倒车镜头的图像是反的

后视镜下面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反应慢

不是吧

网友:
买个好摄像头吧,看着舒服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视镜下面的摄像头

图像没问题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像没问题就行呗

看看吧

网友:
我一直在用汽车的摄象头。便宜。清晰。你找摄象头,只要前有“航模”两个字的都贵

网友C:
我有好几次想晚上偷个摄像头的准备,现在打消这个念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好几次想晚上偷个摄像头的准备,现在打消这个念头了

大兄弟不得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你要的话,我手里还有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的话,我手里还有三个

什么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意义嘛?

肯定有啊

网友:
看我的一篇帖子 分享过一个便宜好用的摄像头

网友:
有意义吗?

网友E:
可以 亲测能用 视屏有翻转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 亲测能用 视屏有翻转调节

知道了。谢谢了

网友F:
可以  但必须是前视的  后视的图像是镜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  但必须是前视的  后视的图像是镜像效果

左右反光镜下面的还没去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超级赞,新手报到,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