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大疆御那种折叠机架改无人机的吗

楼主(2018-06-25):
想用一般四轴的设备放在大疆御机架里行吗?想问下有人改过吗?主要觉得样式好看又方便携带。

网友A:
早就想过。。问题是没云台有意义嘛?就算有云台。不是那么大。又能便捷吗。这回想了。不用云台。那么不能稳定。的相机。晃来抖去。有意义嘛。原装MAVIC PRO的云台。跟DIY系统无法对接。。。。。早都想过了。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过。。问题是没云台有意义嘛?就算有云台。不是那么大。又能便捷吗。这回想了。不用云台。那么不能稳 ...

我看到你上年做了个野生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过。。问题是没云台有意义嘛?就算有云台。不是那么大。又能便捷吗。这回想了。不用云台。那么不能稳 ...

对头  光有个壳子 除了装逼点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义嘛?

就不能把其他功能完美的改进去吗?样式好看,携带方便,很完美三。非弄那么大个机架载同样设备有意义么?你又不是要打农药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  光有个壳子 除了装逼点也没什么太大意义

样式好看叫装B?携带方便叫装B?你弄那个大个机架到处飞怕是因为别人能看见所以才装B吧。还是你准备吊个药罐子到处噴啊?

网友:
我擦  OK   你厉害  大家在坛子里瞎扯扯 这没咋的就开始撕逼了 怕了你了

网友:
无话可说

网友D(2019-07-04):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过。。问题是没云台有意义嘛?就算有云台。不是那么大。又能便捷吗。这回想了。不用云台。那么不能稳 ...

哥们是键盘上别的标点符号键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是键盘上别的标点符号键都坏了吗?

这都被你看出来.佩服你的洞察力..来加入妇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