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怎么加?

楼主(2018-06-25):
听说在图传上加滤波电容可以减少波纹,这个电容到底要加在哪里?一般的电容可以吗?

网友:
加在图传电源线比较好

网友:
一般电池电源线,1000uf,25v,普通电解电容即可

网友:
加在电源主线或者图穿支线任意位置都行

网友:
专门针对图传电源滤波的话,加在分电板图传电源口上,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电容量尽可能大,12v供电可以用25v电容,4-6s供电最好用到35v电容,3楼说的加在电池电源线上25v怕是低了,穿越机电调的反弹电压很高很高很高!

网友A:
网上瞎说的太多
最好是加在靠近用电器的地方  第二是分电板接电源处(这个地方效果已经可有可无了)
随意加在电源线上是没什么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瞎说的太多
最好是加在靠近用电器的地方  第二是分电板接电源处(这个地方效果已经可有可无了)
随意加 ...

加在分电板图传供电处?

网友(2018-11-12):
最后也没有结论

网友:
继续求问???!!

网友(2021-06-22):
继续求问继续求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