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罗盘无法校准

楼主(2018-06-25):
今天刷固件罗盘无法校准

网友A:
换个地面站。。低版本的。

网友B:
旋转的时候连接线松动了吗?我以前转的⭕多了数据线松动容易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的时候连接线松动了吗?我以前转的⭕多了数据线松动容易出现错误。

我看看

网友C:
圖片太細,看不到它說甚麼問題,

如果你用外置羅盤,那要把外置羅盤綁著APM 一起去轉,下載樂迪官網的PIXHAWK 說明書,

它有教你如何轉,我轉一次,看著它那進度條慢愎的到100%,一次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片太細,看不到它說甚麼問題,

如果你用外置羅盤,那要把外置羅盤綁著APM 一起去轉,下載樂迪官網的PIXH ...

谢谢朋友我找到毛病了,是mp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地面站。。低版本的。

可以了

网友:
换个地面站。。低版本的。 1.3.41  1.3.45

楼主:
谢谢的确是MP版本问题

楼主:
要彻底删除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