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v. 是一款什么固件? 您的回复是最大的支持

楼主(2018-06-26):
  是不是该把手里的F3都换F4  分体电调换四合一的
  机架都是电池下放的好啊?

  请教一下  inav是穿越机F3或者F4飞控的一款固件吗?     隐约感觉F3刷这款固件之后  就能飞固定翼  就能飞倾转的固定翼
  到底是不是这样   还做请教指点一哈

网友:
F3 f4都可以刷inav 功能差不多

网友:
inav与bf/cf差不多,更侧重gps的应用,能实现反航定点航线等功能

网友A:
机架都是电池下放的好啊?
电池放机架上还是下对于飞控来说是一样的
很多人假设重心低的机器 在没有飞控的情况下会自己回中
实际上所有多轴都需要飞控来自稳或者控制角速度 所以不存在无飞控自然回中的情况 也不是电池放底下更稳
飞机翻或者转弯的时候的时候 电池CG和桨平行是最好的

请教一下  inav是穿越机F3或者F4飞控的一款固件吗?
inav bug很多很多 而且修复缓慢 别用于穿越机
inav 主要给固定翼和长续航的多轴使用 大多数人还是用于固定翼 因为飞控死了 还可以飘下来
inav的gps功能 除了航点功能 BF新版本已经比inav好了

网友B:
最直接的,去搜inav的qq群,然后你就知道了,包括下载资料都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
Bf要放弃F3了

网友:
inav主要飞固定翼,据说飞穿越机手感不好
顺便问一下,bf能飞固定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都是电池下放的好啊?
电池放机架上还是下对于飞控来说是一样的
很多人假设重心低的机器 在没有飞控的 ...

好全啊   (▽)

网友:
F4更有优势。
INAV侧重GPS

网友:
螺旋翼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用INA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去搜inav的qq群,然后你就知道了,包括下载资料都有。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有没有推荐啊,直接搜搜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推荐啊,直接搜搜不到

仅供参考

网友(2018-08-09):
引用 网友B:
仅供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
什么,哪里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