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 KV1400配8X6桨 3S电池下 问题

楼主(2018-06-26):
全油门发热严重手都不敢碰 三分之二油门发热也很严重 是过载了吗?夏天来了怕空中烧电机你们的是这样吗?

网友A:
不正常吧,过热会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吧,过热会烧的

就是啊 所以问问模友我这配置正常不

网友:
我的有点热不会太烫

网友:
不会   !  你这是有点问题!    我朗宇2212  9寸桨   一般都2/3油门飞  用4s电池,飞下来 用手摸 也就是稍微有点烫,不至于手不敢摸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上天一般都还好呀  你不会是空转试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上天一般都还好呀  你不会是空转试的吧

上天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天飞的

那肯定有问题了 所有电机都这样还是个别  考虑几个交换一下试试

网友:
建议换个电机,一般发热严重应该是动平衡不行了,小电机做不了动平衡,只能换。

网友:
是不是碰到了假货

网友:
盗版的朗宇比XXD还坑

网友C:
上天 就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天 就凉快了

就是在天上下来的温度

网友:
看看你的螺丝是不是顶到电机线圈了

网友:
桨用的不合适(过大)会 直接导致发热。

网友(2018-07-29):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换了一个电机就好了。不然一定烧。

网友:
XXD都不会烫手

网友:
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