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之吧会员福利(免费赠送F4集成OSD飞控)

楼主(2018-06-26):
免费赠送F4集成OSD飞控 4层PCB板 阻容封装0603,不提供认何技术帮助,有能力的来。以下为PCB图和实物照片(每个ID限送1片.增加数量只收成本!)没有BOM元件清单表,请根据下图丝印采购元件、 须要私聊我告诉我地址,快递费自理.顺丰可到付,先付快递费请支付10元韵达快递费.
支付宝:lszxy100@qq.com
微信:

特殊元件型号:按键轻触开关3x4x2mm                        4R7电感6*6*3
                        USB座MICRO USB母座 5P
                        27M晶振3225 4P无源

注意:PCB上面有两处小错。须要飞线(黑色线)下面的实物照片中左边是用了两只0欧电阻联接,右边是飞漆包线联接。如使用到穿越机上面使用的话,请把TX6后面的5V正极飞线到1-6输出通道5V正极上面。
元件不清楚的可以跟贴提问。

丝印元件型号看不清楚的,可以下载附件:

焊接无误,按BOOT不放。一次性刷固件成功(前提要正确安装STM DFU驱动)
刷入固件型号:

网友:
科哥帅气

网友:
是哪个版本的f4?

楼主:
贴片里面有说明,请看完

网友:
真不错,可惜自己焊工不行,还没有热风枪,搞不定这个。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去掉osd芯片能不能用?凑合这些零件还真不如买一个,只用mcu+imu搭个玩玩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原理图?去掉osd芯片能不能用?凑合这些零件还真不如买一个,只用mcu+imu搭个玩玩还行 ...

无原理。没OSD芯片一样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自己配齐这些原件花了多少钱

网友A:
up主重新画一版没飞线的吧,加上通用的固定螺丝位,再补全接口…

网友:
厉害厉害,感觉我拿到了pcb板也做不出

网友:
没有能力 焊坏过的  帮顶一个

网友:
楼主上次送的电调还没弄好呢

网友:
难度真的高啊,焊工不行

网友:
12v如何改成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主重新画一版没飞线的吧,加上通用的固定螺丝位,再补全接口…

4层PCB打样都是200元,如果你出这钱,你想怎么改都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层PCB打样都是200元,如果你出这钱,你想怎么改都行、

两面走线,两面丝印,打样不就50块左右吗

网友:
这是4层板,你说的是2层板

网友B:
4层板中间还有2层走线呢

网友:
丝印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层板中间还有2层走线呢

哦,…感觉没必要用4层,你这pcb局线还有很多空位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C:
大神微信给你发运费了怎么给你发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面走线,两面丝印,打样不就50块左右吗

你看不懂标题哦?是4层不是两层走线,PCB内部还有两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层板中间还有2层走线呢

余下 2层在内部。你意思是让我发给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微信给你发运费了怎么给你发地址。

私信。私信。私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信。私信。私信。

私信了,不是好友发不出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私信。私信。私信。

13990243207 短信我。

楼主:
引用 楼主:
13990243207 短信我。

没有反应了呢???

网友:
飞控不开螺丝孔 直接贴上去还是放在飞机上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反应了呢???

楼主。
短信你了

网友:
不是我泼大家冷水,这个很不好焊,USB接口和IC脚,陀螺仪热了很容易坏,

我就吹坏了好几个陀螺仪,再也不想修飞控了

网友:
我也放弃。
我自己的板子,自己焊了两个陀螺仪都不可靠。

网友:
很想要可是考虑到自己的焊接技术还是忍住了,不过楼主无私分享精神还是得给点个赞

网友:
楼主,我想申请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