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osd里面打开了遥控器信号字符,但是图传跟地面站都不显...

楼主(2018-06-26):
MINIOSD,APM飞控,OSD调参软件已经调好,在右下角显示RSSI,APM也已经设置好A1,3。2V,但是打FPV界面,还是不显示RSSI,请问再需要调哪里?谢谢

楼主:
重启之后,地面站显示信号强度了,但是FPV里还是不显示,别的显示正常,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