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刷机

楼主(2018-06-26):
充电器上电后一直卡在这个界面。
看到关于
照着这个芯片引脚,把下载程序的isp引脚引出来接到下载器后读取容丝位读不出。有人知道这个芯片是啥芯片吗?这个好像不是avr

网友A:
刷机充电也不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充电也不加快

不是加不加快的问题,是进不去充电界面了

网友B:
刷机线接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机线接对了没有。

照着那个图的标注引出来的 主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mega32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着那个图的标注引出来的 主要不知道这个是不是mega32

接好先读融丝位,看能读出来不,读不出来就别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好先读融丝位,看能读出来不,读不出来就别刷了。

读不出啊就是

网友:
放弃吧 这个你刷不了的 引脚对不上 应该改过

网友(2018-08-02):
这种问题应该是晶振或者晶振周围电路损坏,和刷机没有关系。

网友:
兄弟这是山寨的,将就用吧

网友C:
b6垃圾b6垃圾 我却一直在用 对电池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垃圾b6垃圾 我却一直在用 对电池不好

哎 没钱  ,只能用这个………

网友D(2018-12-13):
兄弟,解决了吗,我一样的问题,求这个芯片可以刷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解决了吗,我一样的问题,求这个芯片可以刷机吗

不可以 放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放弃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