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什麼好推薦的淘寶店

楼主(2018-06-26):
我上次買的兩個F3飛控都壞了。一個的電壓計壞了,一個陀螺儀壞了。四個銀燕2204電機,又有一個原本是壞的....香港又沒什麼穿越機店....哭

网友:
我飞控一般在b6fpv那家买,其他配件哪便宜在哪买!话说楼主运气有点差,买到这么多坏的?f3的加速器校准后放置10秒再移动,可能不是坏了!

楼主:
我知道呀  待了10秒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