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制自己的F3飞控

楼主(2018-06-26):
最近研究了下BF和CF的代码,决定自己定制一个F3飞控。其实N多版本的基于BF或CF的飞控,其核心算法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硬件部分,F1/F3/F4/F7不同的MCU,以及相同MCU下不同IO口的映射。
不得不说BF和CF的适用性真的是很强,所有这些外设的驱动都已经做好,你只要打开或关闭相应的功能,选择不同的传感器,并且配置相应的IO口就行。
只是这些设置也要遵循MCU的规格书。
当然如果你要用其它硬件就要自己写驱动。
我这个是基于SPRACINGF3改的,去掉了许多功能,主要集成了NRF24L01接收模块,还集成了4个有刷电调。
软件上的修改主要是target.h和target.c两个文件,然后编译下载到板上。

网友:
牛逼呢,楼主加个QQ?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连萝莉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不是可以直接连萝莉控了

基于NRF24的接收机的协议只要移植过来就行。

网友B:
看来up主对这个很有研究…问问SPRACINGF3不改动代码下能不能直接将imu由gy86换成gy9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up主对这个很有研究…问问SPRACINGF3不改动代码下能不能直接将imu由gy86换成gy91?

这个你要对比一下传感器型号和接线方式,如果都一样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要对比一下传感器型号和接线方式,如果都一样就可以。

接线是一样的都是走i2c,传感器原来是mpu6050+5883L+ms5611改成mpu9250(即mpu6500+AK8963)+BMP2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是一样的都是走i2c,传感器原来是mpu6050+5883L+ms5611改成mpu9250(即mpu6500+AK8963)+BMP280

不可以,加速度和陀螺仪只支持mpu605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加速度和陀螺仪只支持mpu6050。

我看spracingf3代码上有mpu6500的支持,但代码显示是走的是spi接口,另外一个板spracingf3mini(imu用mpu9250)的代码显示mpu也是走spi,但从网络上查到的资料说f3mini的mpu是走i2c接口…不是程序猿看不懂,手上有个gy91模块也有f303芯片,我想桨他们搭起来做个飞控

网友C:
厉害厉害,能否来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spracingf3代码上有mpu6500的支持,但代码显示是走的是spi接口,另外一个板spracingf3mini(imu用mpu9 ...

你想把GY91用上,可以有两个方案:
1.修改代码重新编译;
2.找到用GY91传感器的现成飞控,按它的IO口接线,下载它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厉害,能否来个教程

关于教程,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官方文件:
https://github.com/cleanflight/cleanflight/blob/master/docs/Customized%20Version.md

网友:
学习了,新的传感器要自己编写驱动

网友:
研究了好长时间表示没看懂啊...楼主能不能教教我啊

网友(2019-01-12):
厉害厉害,跟风一下

网友:
看着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
还有F7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