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破脑袋的问题

楼主(2018-06-27):
有人知道,在厚翼面上怎么装合页才能不留缝隙并且能保证转动限度呢?我试了,如果把合页装中心位置,基本就不能左右开合了,要么就像我手拿着拍的那张照片一样就个很大的缝隙,实在无解,希望有朋友能为我指点下

网友A:
留点缝隙好像不太影响飞行,我试过,区别不大。
你看客机,机翼减速板打开以后,副翼和主翼之间也是不连接的,并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纤维胶带

网友:
切个45度角嘛

网友:
切下一点点

网友:
俩平面结合在一起还怎么活动,切个倒角

网友:
用轻木机的合页

网友:
咬合截面改圆弧面试试

网友:
用针合页 开斜面

网友:
左右切45度,俯视图就好像削尖的铅笔,再用合页。

网友:
脑袋破多大口  机翼连接处 就切多大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点缝隙好像不太影响飞行,我试过,区别不大。
你看客机,机翼减速板打开以后,副翼和主翼之间也是不连接 ...

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楼主:
Ok了,多谢各位回复的朋友

网友:
一般都不用合页

网友:
发图片给你看

网友:
可加微信13118193192或者QQ396257004

网友:
45°倒角,完美解决啊

网友:
客机的副翼和机翼之间确实留有缝隙,是设计的时候故意留的缝隙,有特殊用途。这个缝隙可以减缓机翼上表面的紊流,减少气流阻力。同时降低副翼偏转力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