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莉单向有刷电调16V470uf爆管了

楼主(2018-06-27):
安照萝莉大神的帖子做的,做好之后我用220V 转 12V5A 的电源上的电,5秒钟不到,碰的一声
16V470uf的电容爆掉了。

请问一下大神,我的电压只有12V,耐压有16V的
16V470uf怎么会爆管呢?

网友:
正负极搞错了吧

网友:
最好用锂电池

网友A:
连接线换粗一点的,细线电阻太大,电流大了,会化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线换粗一点的,细线电阻太大,电流大了,会化掉的

现在手上没有16v的470uf了,能不能用25v的470uf代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手上没有16v的470uf了,能不能用25v的470uf代替呢?

当然可以

网友B:
一般电容炸了都是因为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电容炸了都是因为接反了。

电容上这条白边接的是负极。
现在手上有一个25V470uf ,可以代替16V470uf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上这条白边接的是负极。
现在手上有一个25V470uf ,可以代替16V470uf吗?

可以的没问题

网友:
可以替换

网友:
用25V的替代。另外,炸电容很可能是正负极接反了。16V电容,如果正负极没有接错,可以承受20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16V是表示在这个电压下可以稳定工作,但超过16V也可以用,只是寿命会缩短。产品设计时,有安全裕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V是表示在这个电压下可以稳定工作,但超过16V也可以用,只是寿命会缩短。产品设计时,有安全裕度的

已经知道原因了,我把正负极接反了,跟电压没有关系。
谢谢了

网友(2019-01-13):
百度下 电解电容的正负极。。。就好了。

网友:
电容正负极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