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PIX3.2版本问题

楼主(2018-06-27):
请教大家,PIXHACK刷3.2之前版本没有问题,刷3.2版本以后的固件,用的美国手遥控,升降舵和副翼打到底之后,直接断油变成锁定状态,请问你们的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固件都已经3.6 了 换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都已经3.6 了 换新吧

3.2以前的版本没问题,问题就是3.2以后的版本,现在都3.5.5了,新版本固件就是升降舵和副翼舵打到底之后两三秒,直接油门到0,锁定,炸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3.2以前的版本没问题,问题就是3.2以后的版本,现在都3.5.5了,新版本固件就是升降舵和副翼舵打到底之后 ...

升降和副翼?是pitch和yaw?

网友:
不懂耶,没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和副翼?是pitch和yaw?

美国手,右手升降和副翼,四个方向任意一个方向打死,两三秒之后就自动切断油门,然后变成锁定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手,右手升降和副翼,四个方向任意一个方向打死,两三秒之后就自动切断油门,然后变成锁定状态

请问油门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美国手,右手升降和副翼,四个方向任意一个方向打死,两三秒之后就自动切断油门,然后变成锁定状态

打杆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装桨?你接一下数传看看地面站有没有什么提示,类似crash:……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