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迪AT10II 如何改sma头

楼主(2018-06-27):
找到个硬壳包 装AT10II挺合适 偏偏那个天线长了那么一点点 火大火大 所以想把原来的天线换成可拆卸的sma头子   如图 在中间剪断换成sma头子 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或者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烦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剪掉么 就怕焊不好 反而影像控的稳定性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这种一头是IPX另一头是SMA的线。PS.拔IPX头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太紧就不要用力拔了,否则会连同底座和焊盘一起拔掉,发射模块就废了。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这种一头是IPX另一头是SMA的线。PS.拔IPX头时一定要小心,如果太紧就不要用力拔了,否则会连同底 ...

一开始也想到这  可是这样就要换天线了啊

网友:
我是直接剪短天线外壳的

网友B:
我就改了,买长的SMA接头,同时遥控器外壳天线处还要打磨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改了,买长的SMA接头,同时遥控器外壳天线处还要打磨一节

方便来张你的照片么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