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连接不上

楼主(2018-06-27):
数传地面端的灯一直闪,连接不到飞机端的信号,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弄

网友A:
二个数传设置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个数传设置要一样

我的飞机端通过ttl转usb板接上电脑是这样

网友:
”进入控制模式失败“线接对了吗?数传固件否一致?

网友A:
VCC接5V,GND接GND,TX接RX,RX接TX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C接5V,GND接GND,TX接RX,RX接TX

接对了,但是接上电脑点击“加载设置”就这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对了,但是接上电脑点击“加载设置”就这样了

波特率设为57600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设为57600了吗?

改了

网友:
你检查配对信息时不要点连接地面站,选好波特率和端口后直接点数传,加载数传信息就知道有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