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变压器鼓包了,充不进电去,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28):
(图片)

楼主:
b6变压器鼓包了,充不进电去,一充电就重启,怎么回事?

b6变压器鼓包了,充不进电去,一充电就重启,怎么回事?

网友:
坏掉了呗 赶紧换个

网友:
他太累了吧

网友:
换电源。。。。。一接负荷压降太利害

网友:
坏了,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坏掉了呗 赶紧换一个。可用电脑的电源代替

网友:
可能里面的电容炸

网友:
这种充电器还不如二手旧电脑电源靠谱,赶快换了吧

网友:
拆开修一下

网友:
电源坏了哦,换一个就可以

网友:
换吧,最好不要再用了

网友:
滤波电容爆了  换一个

网友(2018-08-30):
基本是无药可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