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有一个不转

楼主(2018-06-28):
推油门不管多大都是这样的不能启动,这个电机我是单独连接接收机三通道的,油门行程校准好几遍了还是这样,请问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电调是银燕12a,电机2204  2300

网友A:
貌似是缺相了,不能启动

网友B:
缺相,坏了吧

网友C:
分别更换电机,或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别更换电机,或是电调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按照说明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相,坏了吧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按照说明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缺相了,不能启动

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按照说明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帮顶。

谢谢!

网友:
多半不是电机问题,只要不是摔坏。

网友E:
首先,拆桨。
进BF里,电机项,把滑块拉到最高处,
上电,电机发出声音,电调确认最高油门行程,再把滑块拉到最低,电机发出声音,电调确认最低油门行程,断电保存,断开USB。重新连接BF,电机项,分别推动每个电机的滑块,看电机是否运转正常。再断开,用遥控器再测试一下。
如果解决问题,请设置最佳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拆桨。
进BF里,电机项,把滑块拉到最高处,
上电,电机发出声音,电调确认最高油门行程,再把滑块拉 ...

这些以前都试了不能用,把电调单独校准油门也不行,最后找来说明书按要求恢复出厂设置才好,估计按步骤设置油门行程的时候设置什么选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些以前都试了不能用,把电调单独校准油门也不行,最后找来说明书按要求恢复出厂设置才好,估计按步骤设 ...

看你视频,起转电机一卡一卡,用手拨一下正常转。说明电调电机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油门行程校准上。
那么一是校准遥控器的中点低点高点,二是校准电调的最高油门位置和最低位置。三是BF里的电机起转最低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视频,起转电机一卡一卡,用手拨一下正常转。说明电调电机是好的。问题可能出在油门行程校准上。
那 ...

谢谢,这些都试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电调程序乱了,按照说明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些都试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电调程序乱了,按照说明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就正常了。

你要会找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会找问题出在哪里,而不是一遇到问题就先恢复出厂设置。

嗯嗯,cc3d飞控有设置的时候有个最高行程和最低行程,总是设置不好,估计那里出现问题,不自觉的设置了什么,简单一点恢复出厂设置,找问题也不会

网友:
请问怎么呢弄,我的飞机有一个电机就时好时坏,有的时候飞就有一个电机不转然后坠机

楼主:
我的不知什么时候设置乱了,我给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