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还在撸泡沫

楼主(2018-06-29):
朋友们我又双又来了…… 这次的问题比较重要,比较重要,比较重要! 优于我是手抛改,所以改之前已经按照它本身就可以手抛平稳滑翔的重心标记了,然后半装好设备之后重心就是按照原来的地方,最后问题来了,手指拿机的重心处推油门,哪怕很轻的油门,机头都会向下低,这如果去飞是肯定会日大地的对吧?那么可以正常飞的机手拿重心推油应该是怎样呢?
还有就是我的机现在这样应该把电机像后调,或者不动向上仰可以解决低头吗? 这个问题搞定后我应该就可以制作完成了,拜托各位朋友指点

网友:
这个角度肯定是一给油头就栽了哦。这个样子与推力线完全不一致

网友:
上双发吧

网友:
让电机的轴和飞机的重心在一条直线上

网友:
电机再上仰更低头

网友A:
这动力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动力够吗

1912 2500kv的电机用的六寸桨 推力六百多,机重460左右

网友:
都不在推力线,不头栽怪喽

网友:
多少翼展的呢

网友:
电机应该低头幅度大点把,加油时低头不要紧的。你这样几乎是平行的,根本无法飞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2018-08-31):
电机尽量往后装点,可以角度小点

网友:
这个手抛好大

网友:
跟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过我的试飞了,不知是不是因为珍珠棉做的升降原因,拉升躲根本拉不起来

网友:
这电机座是怎么做的呢